求助:气体质量流量测量方案?

楼主(2005-12-13):
在对气体质量流量进行测量时,采用压差的方式应是较为准确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安装和调试较为困难。我想对变化的空气流量进行测量,请专家建议应如何解决?

网友A:
气体质量流量测量,传统用控板。(温压补偿)
现在可以用涡街或热式质量流量计等等。要根据你的实际工况选择最佳解决方案。

楼主:
非常感谢trust的回复.我也在考虑使用热式质量流量计.但是不知何种质量较好?测量精度如何?会受到什么影响?

网友B:
具体介质洁净程度如何? 温度如何 范围如何? 管道尺寸如何  流量如何  ?  离开这些谈什么都不很准确

变化的空气流量 变化是说空气性质变化还是流量大小变化率比较大?

另外我也不赞同楼主的一个观点:"采用压差的方式应是较为准确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安装和调试较为困难"

欢迎楼主继续讨论

网友C:
    气体流量测量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应该采用不同的流量计,流量计的种类很多,通过测量原理划分就有6大类了。所以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单说对空气质量流量测量,孔板测量也是属于间接质量测量,需要温度和压力补偿(在不同压力,温度下,介质的流动状态差别较大)。不过通常空气测量一般都是电厂的风量测量较多,还有环保领域也会涉及到空气计量。大体都是常温状态,压力一般也都不大。孔板测量原理还是差压法,孔板是有国家标准的,所以一般计量时选用。
    谈到热式流量计的测量是基于金氏定律的,也就是热扩散原理。介质的流过会带走热量,该热量与介质多少有一定的关系。它的测量精度也比较高,不过价格好像贵一些。

网友D: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我这边做的比较多,价格确实比较昂贵,美国一品牌好像近10万元,我一般用韩国的,质量还可以。国产的价格不错,但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我还没用过。

网友D:
如果是探讨技术,望大家多多发言,说出自己的想法及观点,以便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如果是生产工业用,告诉大家具体工况及参数,我相信大家会为你排忧解难,给你一种最佳的测量方法。
无论如何,我希望大家常来“流体论坛”灌灌,把咱们这个论坛搞火,谢谢“秋风冬雨“,谢谢大家。

网友E:
用过北京七星华创的质量流量计,好象还可以。
网站地址:www.sevenstar.com.cn

网友F:
七星华创的都是小口径的实验室的 不适合工厂方面。 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测量气体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方式,好多电厂、化工、污水处理……都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测量的。热式流量计可以插入式安装的,比较方便。 我公司专业生产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并有自己的风洞标定。 北京奈士德  010-87755942赵

网友B:
首先向刻苦研究技术 打破国外垄断 的同胞们致意!!

同时也欢迎你们在这里多做技术讨论,而不是单单贩卖产品,也要严谨自己的言辞,文字工整了 和技术的细致是有干系的!!

比方说热式流量计 用在发电. 多数的风里 有粉尘 甚至很高浓度的粉尘, 1方面在流量计前端会有包裹.另外1方面磨损会很严重 ..
不知道谁有用的好的经历?

网友G:
热式质量流量计是一种测量气体质量流量比较好的一种选择,但是他有自己固有弱点:1,只适合纯净的介质,如果气体中含有水分或灰尘或严重影响它的正常工作,另外前放管段其他仪表或设备安装产生的油污也有可能被高速气流携带污染测量元件,造成传感器敏感度降低;2,热式质量流量计本身测量原理限制,测量介质温度不能过高,一般应该低于80度;3,进口产品的价格昂贵,国产的可靠性本人不是十分清楚.

网友G:
测量气体质量还有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涡街质量流量计,一家钢铁公司用了我们两台插入式涡街质量流量计,来测量转炉煤气,管径1800mm.精度可以达到1.5%.
  涡街质量流量计在其测量部分集成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PT1000测量温度.大家知道,介质流速在直径方向分布是呈类抛物线分布的,而类抛物线的具体形状和介质的雷诺数有关,雷诺数和温度有关,流量计内部计算机对流速曲线进行时时补偿,从而保证流量测量精度.
  和热式质量流量相比,涡街质量优点:可测量含有少量水分的气体,可靠性更高.
  和热式质量流量计比,其缺点是:涡街质量流量所测量的质量流量是由流速换算出体积流量,由体积流量经过温压补偿,最终换算出质量流量,而热式质量流量计所测量的第一手参数就是质量流量,所以,其测量精度相对热式质量流量计较低.

网友F:
楼上的兄弟,现在我公司的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已经能测到200度了,国外最好的说是能到350度以上了。
我公司的热式流量计可靠性不好肯定不出厂的。出厂前用自己的风洞要检测一天的。

网友H:
不知道你用的是多大流量的!山武的气体质量流量计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I:
现在的流量计很多的呀,无论是质量还是体积流量计,涡街流量计不错的呀,质量测量要加温压补偿吆.涡轮流量计也不错的

网友J:
可以使用艾默生布鲁克斯气体流量计。020-83486098-17 办事处

网友D:
热扩散质量流量计量程比较宽(10-30):1,精度不是很高,一般达到(1-2.5)FS,压损小,而且购置费、安装费、维护费用教高。
差压式量程比窄(3:1),精度一般(1-2)FS,弯管更是5FS,耐高温高压,但是压损大,费用中等。

楼主(2006-01-13):
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我所需测量的气体为基本是常温,常压下的纯净空气.通过比较,我选用了美国麦格尼丘公司TA2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有用过此流量计的吗?它的性能如何?

网友D:
没用过,我一般用韩国IENTEK的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性能还不错,价格也不贵。

网友K:
国IENTEK的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和美国麦格尼丘公司TA2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价格是多少?请赐教!

网友D:
韩国IENTEK的高温的在RMB19500左右!
上次我在淮北一个电厂刚用了18台

网友L:
好!各位大哥!小弟又学到不少东西!以后这样的好帖子多多发

网友F:
美国麦格尼丘公司TA2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没听说过这个公司的东西

网友M(2006-03-31):
测量空气的,应该可以考虑使用威力吧取压装置,再引用到差压变送器测量,需带温压补偿。精度较高,维护起来也算比较简单。同样,也应该用孔板取压装置,差压变送器的选型无太大要求。。比较容易赌塞。二热式质量流量计,我们这里一般用于焦炉煤气测量,注意安装方式为协下45度,便以减少凝结的水尤其的温度损失而造成的误差。。

网友N:
澳大利亚威尔巴 (Wellbar) 流量计(广泛应用于气体、液体和蒸汽的高精度流量测量)
    威尔巴 (Wellbar)流量计探头的设计,加工和应用,集中反映了均速流量测量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测量精度、重复性和可靠性方面,在结构强度耐压、耐温防腐方面,在适应介质种类和管径大小方面,都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是替代节流孔板、涡轮、涡街、电磁等流量计以及各种风量测量装置的理想优秀替代产品。英文名又称Annubar、Torbar、Probar、verabar、itabar,中文也叫威力巴,阿纽巴,托巴管,德尔塔巴等等。

电站工业的应用:
   替代流量孔板、文丘里愤嘴,测量高温高压蒸汽、给水、温水、软化水的流量,节流压损小,只是孔板的1/1000,安装方便,安装耗时仅为孔板的1/15,精度高运士 1%,运行成本大大降低。替代机翼式、阿牛巴、笛形管等各种测风装 置测量锅炉烟风流量,安装方便,只是机翼式测风装置安装工时的1/50, 测量精度高达土 1%,稳定性好,防堵效果显著。

石化工业的应用:
   石油化工冶炼厂,充满各种复杂的介质以及需要适合各种工况条件下的流量测量,威尔巴流量探头采用不同的特殊材质,以满足具有腐蚀性,超高温高压介质流体流量的测量。

冶金工业的应用:
   气体能源是钢铁企业广泛使用的能源,威尔巴流量计用于钢铁企业替代孔板、旋涡、质量等流量计,测量氮气、煤气等气体的流量。克服了孔板流量计安装不方便、压损大,游涡流量计安装不便、振动大,质量流量计造价高的缺点。

产品特点:

◆差压信号稳定,测量精度高,防堵设计,压损小、能耗低,免维护。

◆传感器设计新颖、结构独特,一体化双腔结构,强度高,适应高温高压的场合。

◆应用范围广泛,适应各种尺寸的圆管和方管。

◆可带温度、压力测量,进行密度补偿。

◆开孔小、安装方便,直管段要求低,可在线带压安装和检修。

联系人:龚斌佑
电话:   13798137315
WEB:www.widewell.com.cn
MAIL: gongbinyou@gmail.com
广州万德威尔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O:
条件不明,

你要求的精度有多高,
有没有水汽?(有水汽的话,用热式气体流量计是不准的,这是测量原理决定的)

是不是混合气体?

流速范围,温度多高?

每一种工况都有可能换一种产品

网友P(2011-10-13):
        我们多年的进口质量流量计及流量控制器销售及维护经验,目前气体流量控制及测量还是以热式的为主,当然科氏的也不错,具体选择上要看多方面情况,一是资金,二是实际的气氛,运行环境等等。

       我曾经遇到不少因选择时没考虑周详而导致流量计堵塞,或者接口方式没选择好而导致泄露,,零点漂移等等诸多情况,所以方案还是很重要的。华中特别是湖北的朋友有问题可以多沟通下。我姓章 ,现在武汉北木自动控制公司。相互学习,多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