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三菱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12-13):
我现在有一台三菱变频器,分别控制若干台吹灰器,我首先启动变频器,设置好输出频率,使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后,再分别启动吹灰器,吏吹灰器动作,每台吹灰器运行之间有几士秒的时间间隔,不知这样运行对变频器是不有损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除非您的变频器容量足够大,否则不行,因为吹灰器对于变频器来说相当于直起,我不知道变频器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软起——不可能?调速——用不着!

楼主:
厂家要求主要是用于调速.
大家帮忙支支招,么样控制好些呢?

网友A:
您就得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利用变频器调速!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说明书,上面介绍说不能频繁的启停变频器,不知有多大影响,请楼上的再指点指点.

网友A:
您理解有误,不能频繁切断变频器电源,变频器运行信号通、断多少次,只要电机允许,变频器不调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