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2005-12-13):
有一套安川变频器控制的交流电机系统,做的是开环控制.
现象:和相同配置的系统比较,相同频率之下,速度较快,输出频率大(输出电压也增大).问题是给定的频率相同,当把两套系统的变频器互换时,得到相同结果,所以判断是电机问题,但是做的是开环控制,没有反馈,所以电机参数也不必要.是不是电机线圈的输入电阻有差别呢产生的影响呢?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交流电机特性不是一样

楼主:
请教电机特性不同,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两台电机的性能参数是一样的.

楼主:
鄙人查阅过相关的变频器工作原理,对于开环V/F控制时,经过交直交的变换,得出的相应频率的输出应该和设定值有关,与电机的性能参数有什么联系吗(除去BASE电压,频率等基础参数)?

网友B:
有些变频器有一种功能,在发电机运行状态下自动增加输出频率,以避免直流母线过压跳闸。你可以看一下是否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C:
相同频率指的是变频器的给定频率相同,速度快的电机由于反电势高所以电压相对高,变频器的给定频率显示和输出频率显示是两回事,它接近对应转子的实际转速,它是又参数间接计算出来通过面板显示出来。

网友D:
有2点疑问供你参考:
1.两台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是否是同一个?还是由不同的系统给定?
2.电机是否是一个系列,还是本身的滑差率不同?比如一台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460RPM,而另一台是1485RPM.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如果是V/F控制,那么滑差补偿设定在调试的时候就应该设定好了(不变的)。如果交换了变频器后,以前速度快的变频器任然速度快。你的变频器带PG吗?因为我知道有的变频器的V/F控制可以带PG跟踪。

网友F:
有一套系统电机线太长或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