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方案或产品

楼主(2005-12-13):
求一个单轴运动方案:电机轴在一定时间段里面完成一个“加减速”曲线段,16个速度点,两两线性连接,永远工作在加减速过渡过程中。要求每个加减速度转折点的时间及速度值在HMI上可设。

方案和产品都可以推荐,但不要茫无目的广告好吗?如PLC加DRIVE的方案,或者一些运动控制器类产品都可以哦!

网友A:
用伺服控制系统能比较高精度的实现您的控制要求.
可以配人机界面

楼主:
关键是什么牌子的伺服有这些功能资源?

网友B:
去后台看我给你发送的‘油泵性能试验装置(FB运动控制器)说明书’。该控制器可以设 30 段不同转速,数据传输。也可以按你要求做。 4.3. 定时时段:30 段(可变),目前按油泵试验要求设定 21 段; 4.4. 定时段长:30 分(1800秒,可变); 4.5. 定时单位: 1 秒;

楼主:
刘岩利,where are you ?

网友C:
周公我也想要“油泵性能试验装置(FB运动控制器)说明书”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lpeg@163.com发邮箱里好吗?

网友D:
有位置精度要求吗??
可以用位置环来确定速度曲线,只要在PLC里做好程序就可以!

楼主:
楼上的xu jun似乎是个不错的建议,考虑一下,有电话交流一下吗?

楼主:
走位置环似乎是个不错的想法,关键是PLC里面的速度曲线怎么来确定,需要定位模块吗?

网友E:
没问题,用专业的控制器+触摸屏。

网友B:
浪里看花:收邮件。。。

网友F:
台湾单轴伺服控制器(CNC),集成界面,键盘,程序编程与存储,控制一台伺服,价格低,性能稳定,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电话:024-23286338

网友G:
如果楼主还没有选好,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公司的的单片机系统呀!!www.adtechcn.com
相信能让你满意!!

网友H:
楼主的问题可以解决
简单方案用驱动器可以完成。
我们的伺服驱动器可以内置64组(位置,速度,加速度,加加速度)以及五种运动模式。
可以用你的PC用VB/VC做自己的HMI通过RS232改些,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HMI

网友I:
不用运动控制器,不用PLC!力士乐的一个伺服驱动器就能搞定!
HMI任选,但界面需要自行开发!

网友J(2006-01-14):
Parker带有控制功能的伺服驱动器也能搞定,资料下载http://www.parkermotion.com/products/Products__30_32_80_567_29.html

网友K(2006-07-28):
to:INDRAMAT
你说的是elmo的驱动吧,看过他的资料,64段PID在线调节,速度环响应4KHz(这个记不住了),强!
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K:
to:左眼温柔
你的功率是多大?如果功率小,小日本的coolmusle好像何以。
另外:你好像对印刷行业很在行,是否可以交流下下?bbshuy@yahoo.com.cn

网友L:
我们可以提供成套的装置,包括触摸屏、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有兴趣不妨联系1391719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