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CAN485的朋友吗?

楼主(2005-12-13):
我现在要把CAN转成485来通讯,所以买了一个CAN485,但是在使用中碰到了不少问题,有用过的朋友能不能帮个忙跟我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有什么问题你不说,大家怎么知道.
是传输的速率?

网友B:
还有传输距离?

楼主:
不是的,我看了说明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问了厂家,他们让我自己看说明文档.

CAN485是个转换模块,我买了周立功的,里面的设置看起来有点复杂,最主要的问题:
1、这里的CAN标准帧是11个字节的,但是我手头的我们公司的保护装置的标准帧是10个字节的,我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2、这里的485串口支持事件吗?

网友C:
    只要两者都是标准CAN总线设备就可以,因为它们都会符合CAN2.0协议,发到总线上的报文格式完全相同。而您所说的10字节和11字节的区别仅是不同的CAN控制器的寄存器设计问题,11个字节中有的字节或者位是没有使用的。
    所以您可以放心使用,如果用CAN485MB的话使用会比较方便一点,性能会更好一点。

网友A:
CAN485是个转换模块,不用考虑怎么用的情况下,就考虑字面意思,我觉得你都能理解。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才要用转换

网友D(2006-12-28):
欢迎交流CAN相关技术

网友E(2008-04-22):
一、特点
 ISA/PC104(ISA为PCCAN-201A,PC104为PCCAN-201B)接口总线
 支持windows98/2000/XP驱动程序和工具
 直接存储映射,实现高速数据访问
 状态收发有指示灯显示,方便调试
 每个端口可自由选择中断,中断号: 3, 4, 5, 6, 7, 9, 10, 11, 12等
 1000V DC的光电隔离保护,极大提高可靠性
 地址可从C800 到 EF00调整,共占用4KB的地址空间
 支持两个互相独立的CAN接口,每个接口最大速率可达500K

二、规格
 支持 CAN2.0A,CAN2.0B
 端口: 2个
 内存段地址: C800-EF00
 中断: 3, 4, 5, 6, 7, 9, 10, 11, 12 或 15
 CAN控制器: SJA1000
 CAN驱动器: 82C250
 接口: DB9
三、说明
 本产品是项目用而开发的,经过了现场恶劣环境的考验,性能可靠,价格优惠,能及时供货。
四、联系方式 电话: 010-82711958 www.easyautonet.com
邮箱:autonet001@126.com

网友E:
一、 CAN优势
较之目前许多使用RS485构建的分布式控制系统而言,基于CAN-bus的系统在以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 CAN控制器工作于多主方式,不分主从机,RS485只能工作在轮询模式
 通讯距离长,速率快
 CAN-bus使用CAN ID区分结点,废除了地址码,并支持网段划分
 优秀的实时性能及强大的数据容错功能,支持硬件CRC校验及出错自动重传机制
 CAN-bus电气安全性更高,不会存在RS485网络中出现的总线短路情况
 CAN系统成本低,容易实现,经过大量实际应用考验。

与其它现场总线比较而言,CAN-bus是具有通信速率高、容易实现、且性价比高等诸多特点的一种已形成国际标准的现场总线。目前CAN-bus应用于众多领域,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二、 CAN-bus 方案介绍
1、 方案一:CAN-bus网关

 将每个CAN-bus端口数据转发到对应的TCP/IP端口,上位机软件通过CAN ID或通讯协议来区分数据。
 可以采用Socket直连或虚拟串口方式与网关进行通讯。
 此方案可以同时将CAN-bus设备,RS232/RS485设备统一到更高端的以太网中。 充分利用以太网的高速传输、集中管理、低成本光纤传输等特性,可以极大的提高系统的整体水平。
 此方案可以代替传统的CAN接口卡。

2、 方案二:CAN-bus 多主全双工方案

 CAN-bus以太网交换机根据CAN ID来区分一条CAN-bus上不同结点的数据,并根据设置的转发规则,将指定CAN ID的数据转发到指定的TCP/IP端口。
 从TCP/IP端口接收到的数据,也根据转发规则所设置的CAN ID构建CAN数据包,并发送到CAN-bus网络。
 CAN-bus结点可以是CAN-bus转UART或任何一种符合CAN-bus标准的产品。可以使用Socket直连方式,或虚拟串口方式与SNode进行通讯。
 实现一路CAN-bus总线中,一个结点对应一个TCP/IP端口或虚拟COM口,每个CAN-bus结点的数据传输相互隔离,并可工作在全双工模式,充分发挥了CAN-bus多主发送的特性。
 图例说明:
CAN-bus结点1 ID:100<->SNode规则A,TCP/IP6020端口<->虚拟串口COM2
CAN-bus结点2 ID:101<->SNode规则B,TCP/IP6021端口<->虚拟串口COM3
CAN-bus结点3 ID:102<->SNode规则C,TCP/IP6022端口<->虚拟串口COM4
CAN-bus结点4 ID:103<->SNode规则D,TCP/IP6023端口<->虚拟串口COM5
CAN-bus结点5 ID:104<->SNode规则E,TCP/IP6024端口<->虚拟串口COM6
CAN-bus结点6 ID:105<->SNode规则F,TCP/IP6025端口<->虚拟串口COM7
CAN-bus结点7 ID:106<->SNode规则G,TCP/IP6026端口<->虚拟串口COM8
CAN-bus结点8 ID:107<->SNode规则H,TCP/IP6027端口<->虚拟串口COM9
3、 方案三:利用CAN-bus扩展RS485总线

RS485总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结点数限制、传输距离不够等问题。

以CAN-bus作为网络主干,RS485总线作为分支,可以利用现有的2线铜缆线路来扩展RS485网络规模,并且可以提高RS485网络的可靠性。

上图将8路RS485总线汇总到一条2线铜缆的CAN-bus总线上。在上位机,利用虚拟串口技术,分离出8个虚拟串口,对应8条独立的RS485总线,每路RS485都可以至少接入20个结点,这样就可以将RS485结点数扩展到160个。

配合CAN-bus以太网交换机(SNode)、CAN-bus转RS485和虚拟串口技术,无需修改任何现有的软件、硬件,就可以直接升级到此方案。

4、 方案四:CAN-bus、UART透明数据传输

 利用CAN-bus优势,可以在2线铜缆上实现以一对一或一对多方式,透明传输多路RS232/RS485数据。
 所有UART转CAN-bus产品均支持网段划分,将2个结点或多个结点划分为不同网段,网段之间的数据传输完全独立,互不干扰。
 所有UART转CAN-bus产品均兼容RS232/RS485通讯模式,完全透明传输各类串口通讯协议,如Modbus RTU等。

网友E:
一、 CAN优势 欢迎访问我公司WWW.EASYAUTONET.COM ,我们提供更详尽的应用说明
较之目前许多使用RS485构建的分布式控制系统而言,基于CAN-bus的系统在以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 CAN控制器工作于多主方式,不分主从机,RS485只能工作在轮询模式
 通讯距离长,速率快
 CAN-bus使用CAN ID区分结点,废除了地址码,并支持网段划分
 优秀的实时性能及强大的数据容错功能,支持硬件CRC校验及出错自动重传机制
 CAN-bus电气安全性更高,不会存在RS485网络中出现的总线短路情况
 CAN系统成本低,容易实现,经过大量实际应用考验。

与其它现场总线比较而言,CAN-bus是具有通信速率高、容易实现、且性价比高等诸多特点的一种已形成国际标准的现场总线。目前CAN-bus应用于众多领域,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二、 CAN-bus 方案介绍
1、 方案一:CAN-bus网关

 将每个CAN-bus端口数据转发到对应的TCP/IP端口,上位机软件通过CAN ID或通讯协议来区分数据。
 可以采用Socket直连或虚拟串口方式与网关进行通讯。
 此方案可以同时将CAN-bus设备,RS232/RS485设备统一到更高端的以太网中。 充分利用以太网的高速传输、集中管理、低成本光纤传输等特性,可以极大的提高系统的整体水平。
 此方案可以代替传统的CAN接口卡。

2、 方案二:CAN-bus 多主全双工方案

 CAN-bus以太网交换机根据CAN ID来区分一条CAN-bus上不同结点的数据,并根据设置的转发规则,将指定CAN ID的数据转发到指定的TCP/IP端口。
 从TCP/IP端口接收到的数据,也根据转发规则所设置的CAN ID构建CAN数据包,并发送到CAN-bus网络。
 CAN-bus结点可以是CAN-bus转UART或任何一种符合CAN-bus标准的产品。可以使用Socket直连方式,或虚拟串口方式与SNode进行通讯。
 实现一路CAN-bus总线中,一个结点对应一个TCP/IP端口或虚拟COM口,每个CAN-bus结点的数据传输相互隔离,并可工作在全双工模式,充分发挥了CAN-bus多主发送的特性。
 图例说明:
CAN-bus结点1 ID:100<->SNode规则A,TCP/IP6020端口<->虚拟串口COM2
CAN-bus结点2 ID:101<->SNode规则B,TCP/IP6021端口<->虚拟串口COM3
CAN-bus结点3 ID:102<->SNode规则C,TCP/IP6022端口<->虚拟串口COM4
CAN-bus结点4 ID:103<->SNode规则D,TCP/IP6023端口<->虚拟串口COM5
CAN-bus结点5 ID:104<->SNode规则E,TCP/IP6024端口<->虚拟串口COM6
CAN-bus结点6 ID:105<->SNode规则F,TCP/IP6025端口<->虚拟串口COM7
CAN-bus结点7 ID:106<->SNode规则G,TCP/IP6026端口<->虚拟串口COM8
CAN-bus结点8 ID:107<->SNode规则H,TCP/IP6027端口<->虚拟串口COM9
3、 方案三:利用CAN-bus扩展RS485总线

RS485总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结点数限制、传输距离不够等问题。

以CAN-bus作为网络主干,RS485总线作为分支,可以利用现有的2线铜缆线路来扩展RS485网络规模,并且可以提高RS485网络的可靠性。

上图将8路RS485总线汇总到一条2线铜缆的CAN-bus总线上。在上位机,利用虚拟串口技术,分离出8个虚拟串口,对应8条独立的RS485总线,每路RS485都可以至少接入20个结点,这样就可以将RS485结点数扩展到160个。

配合CAN-bus以太网交换机(SNode)、CAN-bus转RS485和虚拟串口技术,无需修改任何现有的软件、硬件,就可以直接升级到此方案。

4、 方案四:CAN-bus、UART透明数据传输

 利用CAN-bus优势,可以在2线铜缆上实现以一对一或一对多方式,透明传输多路RS232/RS485数据。
 所有UART转CAN-bus产品均支持网段划分,将2个结点或多个结点划分为不同网段,网段之间的数据传输完全独立,互不干扰。
 所有UART转CAN-bus产品均兼容RS232/RS485通讯模式,完全透明传输各类串口通讯协议,如Modbus RTU等。

欢迎访问我公司WWW.EASYAUTONET.COM ,我们提供更详尽的应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