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WIDO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5-12-13):
一:
由于外部模拟信号非常不稳定(在0--4095间乱跳,在2S内会恢复),导致PLC会误动作,请问在程序上能解决吗?该采用什么方法?那位达人告诉下小弟!

我的方法是在30ms内对该值计数到5,但却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真实信号很快上升或者下降时,PLC也会把这个值忽略了!
二:
LD    1
[ %MW1 := %IW0.1.1 / 10 ]
[ %MW2 := %IW0.3.0 / 10 ]
LD    1
[ %MW32 := %MW1 * 5]
LD    1
[ %MW33 := %MW2 * 5]
LD    1
[ %MW14 := %MW32 / 4 ]
LD    1
[ %MW15 := %MW33 / 4 ]
%MW14,及%MW15我把这两个值显示在HMI面板上,结果发现只要是末位是4或者9(类如:54,59)就不会显示出来了,可不可以把%MW用%MD或者%MF代替!应该怎样赋值?我试过%IW不能赋值到%MD或者%MF里面!

网友A:
做一个中值滤波或平均值滤波应该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楼主:
具体怎样来做!我用的是TWIDOSOFT软件!

网友A:
请参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1860

楼主:
多谢了,*激情如火*!

网友B(2006-02-20):
碰到施耐德PLC等应用方面的问题,都找不出一个可以问的人;建个群供大家交流;现人员不多,以后会越来越多

网友C:
做中值滤波的一个缺点是实时性不好,你不应该做30ms内采集五个值。我做过的都是每个扫描周期采一个值,这样采五个取中间值,中间值再取32,或64,或128,或256个(若追求响应速度可以不做),相加再除以采样个数,求平均值。这样采许多样用时也很短。

网友D(2006-09-20):
好啊。=S=技术问题可以加我,希望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