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楼主(2005-12-13):
 数据安全

在电脑的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有惊无险的事,譬如软件设置错误、系统感染病毒、文件意外删除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电脑中的数据损坏或丢失。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在电脑的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有惊无险的事,譬如软件设置错误、系统感染病毒、文件意外删除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电脑中的数据损坏或丢失。如果上天还给你一个机会,你知道怎么去拯救这些重要数据吗?来来来,看下面就清楚了。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数据怎么丢失的?

不幸之一:误格式化、误删除引起的数据丢失。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没有向丢失数据所在的分区上写入新的数据,那么利用数据恢复软件对数据恢复的成功率很高,恢复率接近100%。但如果你最开始是使用的专业的数据删除软件来删除数据,且反复删除覆盖了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基本上是无望恢复了。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不幸之二:由病毒引起的数据丢失。

由于病毒破坏硬盘的方式实在太多,而且大部分破坏都无法用一般软件轻易恢复,所以……碰到病毒破坏硬盘的情况你就祈祷吧,恢复数据的成功率大约只有30%。

不幸之三:分区表丢失/出错。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因感染病毒盘符突然消失、无法打开盘符,或被人为操作将分区表丢失,如从新分区、合并、转换、扩缩、工作过程中突然断电导致分区表丢失等等。一般人为操作所导致的数据丢失100%都可以恢复。如果你备份了分区表,那么恢复数据的成功率就会大大地提高了(参见《硬盘分区坏了怎么办?》)。

不幸之四:系统重装或误“Ghost”后数据丢失。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这类问题一般由于已经写入数据覆盖掉源文件,恢复率不如人意,大约只有30%。

不幸之五:操作时断电引起的数据丢失。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这类的数据恢复要视情况而定,如果数据没有保存,而且所使用的程序不具备自动保存功能,一般难以恢复。像Office XP以上版本的程序,一般会自动备份,自动恢复。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数据丢失了该怎么办?

条件反射之一:如果你没有安装数据恢复软件,那么在数据丢失后,千万不要在硬盘上再进行其他读写操作。不要在硬盘上安装或存储任何文件和程序,否则它们就会把要恢复的文件覆盖掉,给数据的恢复带来很大的难度,也影响到修复的成功率。

特别提醒:在安装Windows系统时就应该安装好数据恢复软件,并在出现文件误删除后立刻执行恢复操作,这样一般可以将删除的文件恢复回来。

条件反射之二:如果丢失的数据在系统分区,那么请立即关机,把硬盘拿下来,挂到别的电脑上作为第二硬盘,在上面进行恢复操作。如果你的数据十分重要,尤其是格式化后又写了数据进去的,最好不要冒险自己修复,还是请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来恢复。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条件反射之三:在修复损坏的数据时,一定要先备份源文件再进行修复。如果是误格式化的磁盘分区、误删除的文件,则建议先用Ghost克隆误格式化的分区和误删除文件所在的分区,把原先的磁盘分区状态给备份下来,以便日后再次进行 数据恢复。数据恢复利器 现在有很多数据恢复软件都各有特点,数据恢复率也有所差异。

这里就介绍一些典型的数据恢复软件,供大家各取所需。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软件名:FinalData2.1v

特点:不但能恢复本机误删除文件,还能恢复网络上其它计算机的数据。

软件名:File Scavenger
上海数据恢复
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
特点:它是NTFS分区数据恢复高手,还提供了找寻文件类型功能。

软件名:Recover My Files

特点:可以恢复由于冒失删除的文档,甚至是磁盘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工具,它可以自定义搜索的文件夹、文件类型。

软件名:Search and Recover

特点:可以恢复Outlook等邮件程序中删除的邮件信息。附带一个安全删除工具和一个驱动器映像工具,可以对某一驱动器进行克隆。

软件名:OnBelay

特点:是一款多功能的数据拯救工具,能够拯救图像、照片、数字电影等文件。

软件名:Acronis Recovery

特点:除了支持FAT16、FAT32、NTFS分区外,还支持HPFS、Linux Ext2、Ext3、ReiserFS、Linux Swap等分区,支持大硬盘。

软件名:FindBack

特点:能进行数据恢复、被删文件的修复、系统恢复、硬盘恢复、注册表恢复、修改注册表、自动备份并能清除病毒、蠕虫和木马。

软件名:PC Inspector Smart Recovery

特点:独特的数码设备存储器数据恢复工具,支持主流的数码设备存储器,能快速恢复误删的图片、影片和声音文件。

实战数据恢复

1.从格式化的分区中恢复文件

恢复数据的软件很多,有FinalData、EasyRecovery、DataRecovery、PC Inspector File Recovery等,这里笔者推荐EasyRecovery,成功率比较高,扫描速度也快。

软件名: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软件大小:32164KB

适应平台:Win9X/Me/NT/2000/XP

下载地址:http://www.mydown.com/mydown/soft/35/35389.html

启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如图1所示,点击“Data Recovery”,在右边的界面点击“FormatRecovery”,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被格式化的分区,按“Next”。硬盘便开始狂读(狂读的时间视你被格式化的分区大小而定,EasyRecovery扫描笔者的一个40GB分区就花了近半小时),扫描搜索完成后,就会罗列出搜索到的文件,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你要恢复的文件,然后点击“Next”选择你所希望恢复的文件的保存位置(保存的位置千万不要选择被格式化的分区,一定要选择其他的分区,以免覆盖掉源文件)。之后直接点击“Next”,软件就会自动进行恢复了,恢复完成后点击弹出对话框的Done按钮退出。
对于利用Ghost克隆分区时误操作,覆盖错分区的情况,也可以利用此法进行修复,不过修复的成功率很低,读者朋友可要有心理准备。

2.恢复由病毒感染、非正常关机引起的数据损坏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启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点击“Data Recovery→Deleted Recovery”选项,如图2所示,在打开的数据恢复对话框中选择丢失/误删除数据所在的分区。
在默认情况下,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将对所选的分区执行一次快速扫描,使用已存在的目录结构查找已删除的目录和文件。如果文件损坏的症状很严重,那么你要选中“Complete Scan”执行完全扫描。扫描完成后,你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你的数据,尽情恢复就是了。利用这种方法,还可以恢复U盘的数据。

3.修复Office文件、OE邮件

启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后,点击“File Repair”键,如图3所示。它的内容还挺丰富,有修复Mdb文件的“Access Repair”、修复XLS文件的“Excel Repair”、修复PPT文件的“PowerPoint Repair”、修复DOC文件的“Word Repair”和修复ZIP压缩文件的“Zip Repai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