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PVC球阀选型

楼主(2005-12-13):
只有流量参数15T/H
15T/H的反渗透系统

网友A:
PVC阀门在水处理上运用的很多,您只要提供管道压力(或压差)、流量要求、介质温度(一般在反渗透工艺上温度是不是很高的,过的介质多数纯水或酸碱液剂),介质的PH酸碱值。这些产数是选型的必要条件。除了这些以外还要考虑一些连接方式,大口径的选用法兰的(DN50以上的),小口径的可选择双由令连接(DN50以下的)。这样将来也方便维护和更换。以上这些都是阀门性能方面的考虑。如果,你的出水量比较的大的话,那很可能甲方要求实现自动化控制。那样就要求用到控制阀门了,这方面的选型要根据贵放的控制要求来选择了。
如需要帮助您可以电话联系:T:021-62666450  F:021-62666405
上海博呈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沈先生

楼主:
我们自己是做阀门的,一个客户需要.可是只提供了个流量(15T/H).想看看哪位行家知道如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