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S1G的PID指令为何试不起来?

楼主(2005-12-13):
在OMRON CX Simualtor1.5下,
我想试试最简单的控制回路:PID(SP,PV,OP),SP设定值放在D10,过程采集值
PV放在D0,输出值OP放在D1,为了模拟这个控制回路,用PLC指令始终保持: OP*10==>PV,
PID指令的参数如下:
    D0000   000A    输入PV值
    D0001   0001    输出OP值
    D0010   0200    设定值SP:512
    D0011   0010    比例带宽 0.010
    D0012   9999    积分时间(积分不起作用)
    D0013   0000    微分时间 0000
    D0014   0001    采样时间0.1
    D0015   0001    滤法0,非倒相
    D0016   0808    输入输出都16位
并把PID指令的条件置“真”,初值 SP>pv,执行时,
始终不见PV与OP有任何变化,似乎没有任何调节,
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难道大家都不用PID指令,难道不用PID调节回路?

网友B(2006-01-23):
这个指令我没用过,不过我想学习他。望帮助。

网友C:
CX Simualtor1.5,不支持PID和一些复杂指令

网友D:
我想学习,这东西难吗

网友A(2006-12-06):
手册上有,模拟器不支持执行PID指令,也就是没反应。

网友E:
不支持pid指令

网友A(2007-02-22):
现在搞明白了,当时没资料时真蠢。
积分的时间9999是十进制的,16进制270F,
如果这样一错,即使真有CS1 PLC也会出错
而查不出

网友F:
仿真不支持PID和复杂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