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直流电流/电压传感器

楼主(2005-12-13):
大家好,小弟现在有一个项目,测量电池放电的电流和电压.
电流:范围0~110A,要求精度0.2%,主要是直流和脉冲电流,脉冲跨度很大,
从0.1A到100A,所以要求传感器不仅精度高还要响应快(50A/μs),
而且全量程线性度要好.因为是工业应用,还要求抗干扰,稳定.
电压:范围0~80V,精度0.2%,直流,与电流一样要求精度高,响应快,线性好.
最好都是输出电压型的.
现在找不到合适的传感器,头都大了!!!

网友A:
50A/μs 这个指标是根据什么定的?

网友B:
50A/us可以理解为响应时间或速度,建议天地勿用和我联系,相信我们的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可以帮到你,因为你的应用正好是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的特长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霍尔传感器的厂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欢迎电询.
www.chieful.cn 02552773843

网友D:
1、 线性度优于:0.1%×IN(10~100%FS)
2、 工作温度:-25℃~+70℃(工业级);-55℃~+85℃(军品级)
3、 温度漂移:≤±400PPM(工业级) ≤±100PPM(军品级)
4、 贮存温度:–60℃~+85℃
5、 工作电源:±12~±18或单电源供电方式。
6、 绝缘隔离:3KVrms, 50HZ, 1min (100A及以下)
6KVrms, 50HZ, 1min (150A及以上)
7、 失调电流:≤±0.4mA(工业级) ≤±0.2 mA(军品)
8、 跟踪速度:di/dt≥50A/us
LT100- P/C ±0.5 100A 100mA 1us 50 0~150A

网友E:
我觉得单片机做的电流表达不到您的要求,因为单片是ms级的,而你要求这么高的响应速度,只有DSP好象可以做到,但没有听说DSP做仪表;另外,110A的电流,0.2%的等级的话,测得最小电流只能达到220mA,而您所需要的100mA根本达不到,你再考虑一下您的问题,好让大家帮你.

网友F(2006-07-11):
有难度,换个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