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TEP7的问题

楼主(2005-12-13):
上次安装了STEP7 安装错了授权,安装到紧急的权,过了两个星期,用不了了,我就删了,但是现在要装都装不上去了.怎么回事?谁可以告诉我?
怎么解决?
怎么把那个14天的授权删了,看见它就烦,我估计就是它捣的乱!

网友A:
打开C:\AX NF ZZ目录,删除里面的对应step7r的授权文件*.ekb和*.hrd就行了。可是注意别删错了siemens其它软件的授权!!!
可到AuthorsW或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里找到相应软件对应的授权名称。

网友B(2006-08-14):
请问如何打开C:\AX NF ZZ目录?

网友C:
在文件夹选项里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就能够看见C:\AX NF ZZ目录了。

网友D:
你是删了STEP7吧,那可不好办了最好重装WIN

网友E:
同意XXLINF说的 他说的完全正确 或者你也可以把电脑格掉重装

网友F:
你可以使用西门子自带的授权软件将所有的授权全部取出到A盘中就可以了,在重新安装正版的授权.如果你想恢复在"电脑重装系统或格式化"以前的授权,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个EASYRECOVREY软件扫描你的硬盘,就可以找到以前的授权,这个软件在扫描的时候完全是读操作,不会对你的电脑形成破坏,这个方法我是验证过的.

网友G:
我想请教大家:
我的笔记本电脑刚刚安装完s7-v5.2 但是不能和osm tp62工业Ethernet连接
我不知道在pg/pc的设置中怎样设置,和Ethernet通讯不了.请问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H(2008-03-26):
最好重装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