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双绞线传输模拟信号最大传输距离为多远

楼主(2005-12-13):
请教各位:
4~20mA、0~10V或其他模拟量信号,用屏蔽双绞线传输,最大传输距离为多远。多谢!

网友A:
没有试过最远是多少。不过越远,越要加粗电缆线径。不同线径传输的距离不一样。可探讨:025-81644765周先生

网友B(2008-05-19):
我公司生产的双绞线传输器有效传输距离是350米。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无源双绞线的厂家,现诚招各市区代理商,代理价12元/对,免费发样品,有意者请与我联系,QQ:965148273; TEL:0316---6073579转8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