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 怎样用VB6输出扩展的ASC码(128-255)?

楼主(2005-12-13):
怎样用VB6输出扩展的ASC码(128-255)? 没有扩展的ASC码(0-127)是可以的,在串行通信中,如要输出"B"字符,则MSCOMM1.OUTPUT= CHR$(66)或MSCOMM1.OUTPUT= "B",都行,传送的ASCII值是 "42" (十六进制). 那现在要传送 MSCOMM1.OUTPUT= CHR$(254),传送的ASCII值应该是 "FE" (十六进制)才对, 而实际传送的ASCII值变成 "00" (十六进制)了.本人监视另外的软件,传送的ASCII值要是 "FE" (十六进制)是可以的.

网友A:
用VB中的字节数组来下发数据

楼主:
能具体点吗?
或举个例,如现在传送的ASCII值是 "FE" (十六进制),怎么做?

楼主:
也就是要输出传送有点象 "p" 字符,上面要出头一点,但把WORD文档中此字符粘贴到VB原码中却变成 "t" 了? 再反过来把VB原码里的 "t" 粘贴到WORD文档中还是 "t",反不回来?

网友A:
把字符还原来ASC码,发送时,只关心字符值.
dim a(2) as byte
a(0) = 128
a(1) = 121
再用
ms1.output =a

楼主:
谢谢 deng_lp
现在关键是ASC码(128-255)不行,不知您试了没有?

网友A:
这样发送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