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问题

楼主(2005-12-13):
    如果一般的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转/分,调节电子齿轮后,电机的速度最高能达到多少?

网友A:
电机的速度和电子齿轮没有关系。
建议你看看“运动控制系统基本概念介绍”帖子。

网友B:
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远小于最大转速,只不过,在额定转速以上,力矩会随转速上升而下降。
额定转速与电子齿轮设置没有关系。
最大转速与电子齿轮设置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