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计算皮带线上流过的条烟的数量

楼主(2005-12-13):
各位师傅:我想用一传感器来精确计算皮带线上流过的条烟的数量,速度30m/min,两条烟之间有1公分的间隔。每条烟的图案颜色不同,现确定不能用对射光(纤)电开关,用短距离反射式的又会出错,

网友A:
‘两条烟之间有1公分的间隔’应该‘能用对射光(纤)电开关’

网友B:
应该可以。周公对!

网友C:
其实接近开关就可以

网友A:
条烟的电感、电容都不大,接近开关该用哪种呢?

网友D:
用红外对射,遮断一次给个信号。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对射光(纤)电开”???

网友F:
就用红外对射就可以,肯定行的,我有客户就作这个,挺简单的

网友G:
可能是安装位置的问题所以不能用对射式的吧,不过用反射式的应该也没问题的呀,就用背景抑止式的反射式传感器.

楼主:
因为条烟是连续通过的,我是利用两段不同速度的皮带将条烟差速分开一公分的,所以条烟可能会倾斜分开。那么这时对射就会出错了

网友D:
利用称重信号,感应到重量给个开关量信号,从而来计算条数。

网友A:
仔细选择传感器的位置,最好在输送带的连接处,这时候速度比较快、且与传送带速度无关

网友E:
“因为条烟是连续通过的,我是利用两段不同速度的皮带将条烟差速分开一公分的,所以条烟可能会倾斜分开。那么这时对射就会出错了”————————你应当在机械上找办法而不是在电气上,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你可以分的开的。。。

网友G(2006-01-12):
建议使用背景抑止式的反射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