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这样的变频器

楼主(2005-12-13):
谁可以做这样的变频器?要求:55KW  0-2500HZ运行 380V输入500V输出 。能做的请和我联系。
请在帖子上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应该没有可能380V入/500V出!!
变频器不升压!
我有500V 入,500V出的.
0-3000HZ

广州亿控自动化
020-38473560

网友B:
变频器本身没有升压功能,输出电压为0~输入电压,您不会又要演出关公战秦琼吧!

网友C:
现在的技术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QQ51882139

网友C:
但要那样的频率做什么啊?
变频器一般都是做电机的控制,你那是什么电机?

网友D:
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不过价格很高。
联系电话:13908048702  028-84408571

网友E:
搜‘中频感应加热’。信箱: heyu49@21cn.com

网友F:
中频变频器+中频变压器:
价格:50,000.00RMB左右
国产,25个工作日交货:
联系人:老焉13361907602[/i]

网友G:
非标的东西,价格很高的.
你到深圳寻寻.

网友H:
让他买一个变压器得了

网友D:
设计制作一个中频变频器一般要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1、中频电源的IGBT载波频率远高于普通变频的载波频率,一般要达到16KHZ以上。这样就会造成IGBT发热严重,为保证IGBT能够安全工作,其载流量将大幅度降低。以输出400HZ电源为例:采用西门康200A/1200VIGBT在此频率下,载流量为50A左右。
2、当输出频率超过1000HZ以上,输出波形中谐波含量非常丰富,当用于电感性负载时电流波形畸变严重。作为电源使用时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干扰。为保证输出波形尽可能的接近于正弦波,需要在输出部分加装特殊的输出变压器,同时在控制回路要引入谐波补偿控制方式。
3、由于输出频率达到中频范围,应考虑共模电压的影响。在逆变回路的拓扑结构方面可采用三电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