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谢谢

楼主(2005-12-13):
本人用固高的四轴卡控制X,Y,Z,W四轴,现在客户要求另外两个主轴(控制刀具转动,三菱伺服)也要变速(其实就几档速度),是不是再得买块卡,不知还有其他好点的方法吗?我想,假如那四轴卡上有通用的DA通道就可以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对伺服系统进行控制了
请大家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还是买块I/O卡吧,省事。

楼主:
I/O卡,就模拟量输出卡,什么型号,能推荐下

网友B:
如果档不多,可以采用伺服电机内部速度设定,用I/O切换,就可以拉

网友C:
  TO:tonysales
  什么垃圾!有你这样做广告的吗?这是技术论坛不是市场

楼主:
to 沈阳老宋:
 如果档不多,可以采用伺服电机内部速度设定,用I/O切换,就可以拉?
怎么切换,伺服驱动上有这个参数吗,在下用过安川和松下的,好像,没有这个参数(在脉冲量控制下),,况且即使有,如何在外部调,总不能用驱动器的控制面板啊

网友A:
沈阳老宋指的,应该不是位置控制方式,而是一种“驱动器内部控制方式”。这种方式是在驱动器内通过参数设定几个不同的速度,在使用中可以通过I/O信号在这几个速度之间切换。
不同的驱动器,内部的预设速度数不同,如果只要两个速度,一般的驱动器都没有问题,如果要5个速度切换,恐怕就要选一下驱动器了。

网友D:
刘工说的是,INDRAMAT的老产品RAC主轴驱动器可以有多档转速预制。

网友E:
你的四轴控制是采用脉冲输出方式吧?还是模拟量方式?要是脉冲方式“固高”本身不带模拟量输出吗?据我所知市场上有在脉冲方式下还能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或伺服进行开环控制。也就是四轴卡可以当8轴用。INDRAMAT老兄说的多档转速在这样系统里一般不实用。因为很多客户可能希望在触摸屏(或电脑)上输入参考速度值,通过运动控制器来把速度输出给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