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S1D 双机系统(双CPU)如何与Proface GP25000 做双机通讯

楼主(2005-12-13):
我使用的是OMRONCS1D双机系统的PLC,它由2个CPU,可以互相冗余,我想通过CPU上的RS232口与Proface 的GP 2500TC41的触摸屏通讯连接,即2个CPU连接1台触摸屏,但是不清楚两者之间应该怎样连接,是否还需要转接器,PLC和触摸屏该怎样设定?恳请哪位高手指教,深感谢意!或可联系:021-50323399*20422 江先生

网友A:
请问你连接一个CPU就不能访问PLC里面的全部内容了?
要是可以的话干吗联两个?

网友A:
而且我也没有在我们的手册里找到这个型号的PLC,能否通讯需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