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选用哪种计件传感器

楼主(2005-12-13):
各位师傅:我想用一传感器来精确计算皮带线上流过的条烟的数量,速度30m/min,两条烟之间有1公分的间隔。每条烟的图案颜色不同,现确定不能用对射光(纤)电开关,用短距离反射式的又会出错,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http://shop33292895.taobao.com

网友B:
可以用短距离反射式的,预防出错的方法是对信号进行二次处理,例如,当表示间隔的信号过短时,要把假信号滤除

网友C:
你可登录www.keyence.com.看看。应该能找到你所需要的

网友D:
你好!..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公司有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也为很多的烟草行业提供过..具体请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