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实践之一

楼主(2005-12-13):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profinet的工程实践,首先介绍一下应该掌握的概念和模型:

网友A:
看来西门子应该大力推广它了。

网友B(2006-09-18):
如果有中文版就好,英文看起来很累

网友C(2007-08-22):
漫漫看可以提高自己英文水平

网友D:
恩,对啊,毕竟这是以后通信的发展趋势

网友E:
这是profinet CBA吧

网友F:
有用交换机的请联系唐小姐:010--83650051谢谢!

网友G:
PROFINET CBA无非就是怎么实现控制器间的通讯,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E:
楼上貌似高手,实际上说了句废话。

网友G:
络腮胡子:
Profinet CBA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基于组件的自动化。西门子的PLC原来在控制间要实现通讯是比较麻烦的,比如要在两个S7-400间建立通讯时,硬件组态好后,还要在Netpro中进行网络组态,在两个CPU间建立Connection,然后在step7中调用USEND,URCV,ASEND,ARCV,PUT,GET等语句,很且参数要设置对。初学者经常把这些语句中的参数与建立连接时候参数不匹配而通讯不上。其实其它一些自动化公司的PLC都已经不需要编程,不需要网络组态就可以实现在网络内的控制器间的通讯,甚至实现不同网络间也可实现不要网络组态和不要编程就可实现控制器间的通讯。而Profinet CBA就是为了实现PLC间无需编程的通讯,只不过做了一个图形的界面更直观而以。

网友H:
我个人也觉得西门子原来的网络通讯做得实在差,有CBA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E:
下面引用由nphyy在 2007-9-4 14:50:00 发表的内容:
  络腮胡子:
Profinet CBA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基于组件的自动化。西门子的PLC原来在控制间要实现…
--------------------------------------------------------------------------------------------
先给你道个歉。你说的那些很对,而且很专业。但我还是有其他的意见,其实CBA这个概念并非西门子以外的其他厂商或技术无法做倒,也不是仅仅为了实现控制器之间的通讯。个人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把一个自动化系统(或一个工艺段)封装成了一个起来,作为一个profinnet器件。如果我们把工厂看成一个模块化的结构,每个模块都可能由不同公司来制作,这些模块也有可能被重复调用,那么我们在连接时可以大大的减少工程成本,而这部分成本是最多,也是最容易被控制的。工业以太网的开放,实现更多类型的设备接入其中,也使通讯变得更简单。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还请指出。

网友I:
西门子的应用不错!值得学习 !以后应该多多借鉴了!谢谢了!

网友G:
络腮胡子:
你说把工厂车间的控制系统比作一个模块化的结构,每个模块都可由不同公司来制作,这些模块也有可能被重复调用。
其实按照CBA的说法,每个模块就是由一个带控制器和程序以及输入输出模块等组成的一个子系统,由这个子系统控制设备,诚然,一个工厂可能有多个同样的设备,但是,记住了并不是模块被一个控制器重复调用,而是一个模块被装载在不同控制器的CPU中,然后修改一些设备地址等参数,对于程序,I/O模块,其它模块等是无需修改,但是已是另外的一套子系统。从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可以减少工程成本之处。因为对于相同设备的控制系统如采用其它公司的PLC,没有理由工程师会重新编写程序,他们还是使用原先的程序,只是把接口做了修改,这与CBA是一样的。

网友E:
我一开始就说了,不是只有西门子能做倒这一点。

网友J:
参加过培训

网友H(2007-09-28):
络腮胡子:nphyy的意思我明白,他的意思不是说只有西门子做到这一点,而是说原来西门子做的最差,有这个CBA才与其它公司做的一样..

网友K(2007-11-16):
你写的?能不能详细来个从现场层到监控层,再到管理层,涉及profibus\profinet\以态网的详细硬件组态

网友K:
激情如火,你好,我现在刚接触profinet,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其通信组态方面的知识,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L:
怎么全是英文?啊有中文的!

网友M(2008-07-18):
什么时间国内企业的能出个类似的标准性的东西。

网友N(2008-09-18):
好,不错,希望能更标准化

网友O(2008-10-18):
有中文版就好,英文看起来很累

网友P(2011-03-23):
有中文版就好,英文看起来很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