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341

楼主(2005-12-13):
各位大哥,帮个忙,我现在有个项目,现场从站只支持MODBUS协议,而PLC要求是西门子300的,选择CP341作通讯模块,请问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怎么将数据采集到PLC系统? 急盼回复!

网友A:
341可以支持modbus,在parameter里设置为modbus协议,调用modbus fb就可以实现,自助资料库有类似的教程,可以参考。

楼主:
但是我打电话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他说要加一块硬件狗,CP341硬件狗我报价时没有加上,听说很贵的,本来就没赚钱的,这会可惨了

楼主:
我下载了CP341的驱动,而且已经装了,但在parameter设置里面没有MODBUS协议,西门子说非得加狗驱动才有用的,我用的STEP是最新的V5.3,那位大哥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B:
是的,必须要加密狗,而且该加密狗的价格是非常贵的

网友A:
是有一个硬件授权,加上后软件才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