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6SE70系列书本型变频器参数

楼主(2005-12-13):
各位高手好: 我现在使用了一台西门子SIMOVERT MASTERDRIVES变频器(书本型),型号:6SE7022-6EC61,由于是初次使用,对参数不了解,调了很长时间也没调好,特此请教。 变频器需实现功能如下: 控制方式采用V/F控制,即在X102端子上的15、16输入直流4~20mA信号,变频器输出频率在0~50Hz之间变化,4mA对应0Hz,20mA对应50Hz。X101端子上的1、3接一继电器的常开点,当继电器闭合时变频器运行,断开时变频器停止,停止方式为惯性自由停车。 变频器负载为水泵,功率11KW,额定电压380V。 请各位高手指教具体需调那些参数。非常感谢!!!

网友A(2006-03-06):
参考功能图S1页。

网友A:
参考功能图S1,其中:
P632=4;
P443=11;

网友B:
先对照手册进行参数初始化(简单还是专家你自己看),
直流速度控制:P632=4;P443=11;(注意CUVC板上S3开关为CLOSE;
开关量控制启停,自由停车:P555=10;

网友C:
看使用大全

网友D(2006-11-17):
控制水泵你怎么选70系列的,用440或430的更好用.相对还便宜点

网友E:
用DRIVEMONITOR 来控制相对来说较快些

网友F:
help!求教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常用参数

网友G(2007-01-17):
 如何调参数6se70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