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100 运行时能否停掉HM节点

楼主(2005-12-13):
我想给HM硬盘做个备份,但系统一直没有机会停车。打算在系统运行时,DISABLE HISTORY COLLECTION、将HM节点 SHUTDOWN,然后换上新的硬盘做初始化。

各位认为我的这个方案能否实施?

网友A:
可以,我做过。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否说的清楚点,如SHUTDOWN HM前,该做些什么操作,使系统对HM的所有操作都取消?

网友A:
首先要将原盘中的CHECKPOINT文件,区域数据库,用户文件等等备份出来,然后在可以直接SHUTDOWN HM,其他不用取消什么操作,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数据采集,单元杂志之类的历史记录没有了。然后在线作HM初始化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有几块HM硬盘?一般都是两块!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在线停掉一个!然后装上新的!再做同步!

楼主:
回朱海鹏:

  当初领导去订合同的时候,为了省钱HM硬盘并不冗余,所以只有一块硬盘。:(
  同步这个方案我也设想过,但苦于资料太少。能否给我提供HM硬盘冗余设置、同步的详细资料?谢谢。
 我的邮箱:226gx@sina.com

网友C:
冗余的软件需要额外订购,如果购买的时候就是冗余的HM,在命令行下直接敲入同步的命令即可,一般要几个小时.

网友D:
backup pn:××  $f1
全盘备份HM到仿真盘$f1,时候再恢复
仿真盘尽量大些
注意历史组组态要备份出来,事后一般不恢复历史数据,但是要恢复历史组的组态
全盘备份可以开车时进行,但是速度就便慢了

楼主:
BACKUP物品做过了。大概花了100分钟。$F1的大小定为150M

网友E:
楼上的朋友,我同意您的方法.而且容易理解.你的方法行得通

网友F:
听了各位大吓的高见,本来很长见识!

网友G(2006-02-25):
好象有个小问题,当HM停掉后,操作站重新启动的话,是起不来的,所以,注意,停掉后,不要重起操作站.

网友A:
当HM停掉以后,操作站还是可以启动的,只是应该手动启动,启动文件路径应该选择GUS上的虚拟盘或US上的ZIP盘即可启动操作站,
但有些相应的文件,如区域数据库文件,外部转载模件文件等等要
在HM停之前拷贝到相应的驱动器盘中。

网友H(2007-11-29):
谢谢,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