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风系统专用风阀控制器

楼主(2005-12-13):
通风系统专用风阀控制器 前面板功能部件说明 ·开度—指示阀门实际开度0—900或0-100% ·标定—阀门全开时按下“标定”键2秒,以此时的检测数据作为一个开度初值(最大值),同时开度表指示为最大值,阀门全关时按下“标定”键2秒,以此时的检测数据作为另一个开度初值(最小值),同时开度表指示为00.0,其它状态下此按键不起作用,调整后的开度初值断电保持 ·“自动”(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由设置自寻参数自动控制工作方式,阀位自动跟踪至设定值同时风机1、风机2继电器输出,此时,操作器面板上的“开阀/水喷淋”键、“关阀/照明”键、“停/补风机”键按下则补风机、水喷淋继电器输出,照明电源输出(功率为50w),补风机、水喷淋、照明(绿色)指示灯点亮。可由“方式”键切换至“手动”控制工作方式,到“手动”控制工作方式阀位自动回零。“手动”控制工作方式及断电时所有继电器输出回初始状态。 ·“手动”(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由操作器面板上的“开阀/水喷淋”键、“关阀/照明”键、“停/补风机”键按下则阀门实施开、关、停工作方式,“开阀/水喷淋”(绿色)指示闪动,表示正在开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开,“关阀/照明”(绿色)指示闪动,表示正在关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关。可由“方式”键切换至“自动”控制工作方式。 ·“设置”—按下“设置”键2秒进入或退出设置状态,在进入设置状态时,可以对参数进行调整,退出设置状态时,可对阀门开关操作。 设置参数1:量程 0-100。 设置参数2:阀位 0-100。 ·“方式”—在非设置状态下“自动”或“手动”控制工作方式选择按键,持续按下2秒,“自动”“手动”工作方式进行切换,“自动”或“手动”状态断电不保持,当控制器通电后,默认手动状态;在设置状态下用于选择并保存参数 ·“开阀”—在非设置状态下,在“手动”控制方式中,按下“开阀/水喷淋”键,可控制电动阀门由停止向阀全开方向运行直至按下“停/补风机”键或到阀全开位;在设置状态下用于(增大)参数修改位。 ·“关阀”—在非设置状态下,在“手动”控制方式中,按下“关阀/照明”键,可控制电动阀门由停止向阀全关方向运行直至按下“停/补风机”键或到阀全关位;在设置状态下用于(减小)参数修改位。 ·“停”—在非设置状态下,在“手动”控制方式中,按下“停/补风机”键,可使电动阀门停止阀开或阀关运行;在设置状态下用于移动修改位。 自动功能说明 在按下“设置”键1秒进入设置状态后,将oA密码(通过“<”、“+”、“-”键调整)设定为111,按下“方式”键(通过“<”、“+”、“-”键调整)修改并自动保存参数,再次按下“设置”键自动退出设置状态 当控制器通电后,默认手动状态,此时阀门处于关闭状态。阀门状态为0度位置。当需要启动风机时,按下方式按键2秒,此时切换至“自动”控制工作方式。自动/风机指示灯亮同时输出两个开关信号作为远程风机启动信号。此时风门角度自动跟踪至设定角度,如:要设定80度的风门角度,装在风门上的电位器跟踪位置到80度使电机停止。增加或减少一样。 当不用风机时,按下“方式”按键,切换至“手动”控制工作方式,自动/风机指示灯不亮,此时继电器断开,风机停止。阀门自动关闭,现实角度显示0。再次开风机时,按下方式按键2秒,切换至“自动”控制工作方式,控制器自动跟踪上次开机的位置,即:上次开机风门角度是80度,下次开机时自动回到80度位置。
后面板功能部件说明 ·1—2端为风机1继电器输出端(常开) ·3—4端为风机2继电器输出端(常开) ·5—6端为补风机继电器输出端(常开) ·7—8端为水喷淋继电器输出端(常开) ·10—12端为开度检测连接端,以电阻输入开度模式10端为最大开度运行方向,12端为最小开度运行方向,11端为开度检测抽头端 ·17—18端为照明电源输出端,17端为照明电源火线,18端为照明电源零线 ·19-24端为电动阀门电机控制输出和电源连接端,其中22端为电源的保护接地端,23端、24端分别为AC220V电源中性线和火线输入端,21端为电源中性线输出给阀门电机端口,19端、20端分别为用于开阀和关阀控制的火线输出端 联系人:程先生 013821620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