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继电器控制的电路与PLC控制的电路的设计思路.

楼主(2005-12-13):
ASDN:的单按钮启停电路.各位朋友贴出了很多电路.有两种思路.一种是PLC的思路.一种是继电器控制的思路.我选了几种可行电路.大家讨论一下.我没办法贴出图.用三菱的PLC指令大家自己转换吧.
以PLC 思路设计的继电器控制电路.
 LD  X0      逻辑开始 X0 常开点
          OR  Y0      或 Y0 常开点
          ANI M1      结果与M1常闭点
          OUT Y0      输出 YO 线圈[也就是所控制的灯]

          LD  X0      逻辑开始 X0 常开点
          OR  Y0      或 Y0 常开点
          LD  M0      逻辑开始 M0常开点
          ORI X0      或 X0常闭点
          ANB         两个或逻辑相与
          OUT M0      输出 M0 线圈

          LD  X0      逻辑开始 X0 常开点
          AND M0      与M0常开点
          OUT M1      输出 M1线圈
          END         程序结束

以继电器 思路设计的继电器控制电路.
LD    X1
MPS
ANI   M1
LDI   Y0
OR    M2
ANB
OUT   M2
MPP
ANI   M2
LD    Y0
OR    M1
ANB
OUT   M1
LDI   M1
LD    M2
OR    Y0
ANB
OUT   Y0
END
以PLC 思路设计的PLC控制电路.
LDP   X0
MPS
ANI   Y0
SET   M0
MPP
AND  Y0
RST   M0
LD      M0
OUT   Y0
END

三种电路.以PLC 思路设计的PLC控制电路.最简单.

楼主:
用继电器控制的电路与PLC控制的电路.用PLC简单多了.PLC是一个产品.是位继电器使用者而设计的产品.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有条件的朋友.要学.现在小的PLC千圆左右.

楼主:
虽然懂继电器控制的学习PLC相对容易.但要想学精通.也有难度.特别是数据存取和模拟量.我正在抽时间学习.有问题还要向各位请教.大家互相交流.谢谢

楼主:
PLC在价格降到合适的位置后.会成为象继电器一样的器件.来电工论坛的朋友.平均年龄较大一些.现在的产品只要求使用者知道结果.原理很难掌握.大家应该明白.要跟上.因为我们有基础.看起来很复杂的东西.其实用起来很简单.大家要有信心.

网友A:
不错,不过,上了七、八百步以上的语句就有点。。。难了。

网友B:
哥们 你能告诉我现在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不? 这样的时钟程序不需要这么复杂吧...

网友C(2006-04-24):
我看了。抄饿一份。回家慢慢研究。谁叫我是菜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