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plc输出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5-12-13):
请问各位三菱plc的y0和y1能同时输出脉冲吗,我要同时控制两个步进马达,国产的什么plc能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国产的PLC也可以

楼主:
是同时输出脉冲,有用过吗

网友B(2008-08-22):
你用一个点驱动两台马达不就可以吗

网友C:
FX1S和FX1N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同时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