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rosemount3051压力变送器表显示Fail modle

楼主(2005-12-13):
我使用的是rosemount3051压力变送器,最近有两块表显示Fail modle,这种情况还能修理吗?

网友A:
问厂家吧。

网友B:
如果你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建议你使用我们的产品:广州森纳士公司 我们是美国独资的!专业生产压力变送器!www.senex.cn

网友C(2006-03-07):
错误信息应该为fail module.
1、线路问题:检查电路板背面与传感器之间的扁平电缆的连接是否良好;
2、非易失存储器问题:可以用HART检查,有的错误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