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菱A系列PLC通电时ERROR指示灯亮

楼主(2005-12-13):
新的三菱A系列PLC,还未输入程序,通电时ERROR指示灯亮,所有的输出模块ERR指示灯也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有我用GX7与其通过SC-09编程电缆连接无法通信,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A:
没有程序,就回亮
无法通讯,你在看看设置。

网友B:
  你將,cpu上的鑰匙開關打到sotp位置,看有沒有error!

网友C:
ERROR亮有多种原因,如程序不对、外部输出模块没有接DC24V电源都可以引起;

楼主:
打到RESET才不亮,打到RUN时闪烁.不能通信是否与软件有关,我听说GX7.0不能在XP系统下使用对A系列PLC通信,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B:
你有沒有,打到stop位置,因為沒有程序,ERROR是會亮的,程序觀進後再看看,你的電腦用的是com端還是usb端,設置應正確!软件應該沒有問題!

楼主:
我用的是USB转的RS232串口连接线,因为笔记本没有COM口,操作系统是XP SP2,对FX2N编程是正常的,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COM5,9600波特率.GX7不能在XP系统下使用是上海菱电的工程师告诉我的,让我换98的系统,有点晕

网友D:
出错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是用USB转串口,系统也是XP SP2,可以正常和A2SH通讯,能上载下载。还有对FX2N编程是正常通讯,并不能证明你的USB转串口线就可以和A系列通讯,我以前买过好几条USB转串口,大多都可和FX2N通讯,但就是无法和A2SH通讯。

网友B:
  我已發了資料在你的收件箱,請查收!(工控收件箱)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天就去试一下。

网友B:
  沒伸麼!都是同僚嘛!

网友E:
乱说,我就在XP下用.不是系统问题.应该是你通讯线的问题.一般市面上卖的SC-09只能用于FX系列.要想能用于A系列必需得买原装线.

楼主:
我换了一个USB转232的转换器,程序可以输入了.两种转换器都是买的东莞力特电子的(Z-TEK),前面一种是USB1.1转RS232的线,和FX2N通信正常,和A系列连不上.后一种是USB2.0转RS232的转换器,可以和A系列通上了.
程序输进去了,也可以运行,但是ERROR灯还是亮啊,只是输出模块上的ERR灯不亮了,电池已经装好了,还有哪里不对呢.
谢谢zyfzxh发来的软件,请问GX8什么时候出中文版.还有就是我的程序是日本公司发过来的,注释是日文,现在显示不正常,有什么办法正常显示日文注释吗.

网友B:
  沒甚麼,資源共享,你有將鑰匙開關打到RUN位置嗎?關於GX8中文版,只需要中文補丁就好了,我這沒有,但是最好還是用英文的,這樣會好些,日文註解嘛,機台有說明書,你可以對應參閱!

网友F:
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的诊断功能查原因,或查PLC硬件说明书

楼主:
我打到RUN位置了,程序运行得没问题,就是ERROR灯亮.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如何在程序中如何正常显示日文.
这是日文的原程序
http://www.gusu.cn/PLC_Japanese.rar

网友B:
關於字體沒有辦法,是cpu的error燈亮還是模組error燈亮,你檢查一下配置對否?

网友B:
    我又看過這個程式,你這個程式使用在甚麼機器上的啊?

楼主:
是CPU模块上的ERROR灯亮,以前输出模组的ERR灯也亮的,后来输好程序和接好电池后,输出ERR灯不亮了,只是打到RUN时CPU模块上的ERROR灯亮.这个程序是A系列的PLC,具体配置为电源A1S61PN,CPU A2SHCPU,输入A1SX41数量4个,输出S1SY41数量6个,还有A1S38B和A1SC03B各一个

网友B:
A1SX41及A1SY41均為32點的模組,你的程式I/O地址應該為X0000-Y013F你給的程式怎麼才28步?能否全部傳過來.這樣才能知道是甚麼問題?你的輸入輸出模組接的電源是否是24V?

楼主:
是一部份啊,主要是让大家帮忙解决日文显示的问题,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程序已经在实际中使用了.这个是完整的程序
http://www.gusu.cn/plc_a2shcpu.rar
现在程序运行没有问题,就是EEROR灯亮,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你好!CPU电池有没有电,实际中使用CPU组件也是同样的吗?

网友B:
你檢查一下D9008.D9091的值是多少?

楼主:
没加电池时,L1100为ON,Y100有输出的,加上电池后一报时间,Y100电池异常输出停止.等一下我去看看D9008和D9091值是多少

网友B:
y100是cpu電池低下警報,你的擴展基板上有沒有電源模塊?現在機台有在工作嗎?

网友G(2011-07-09):
是程序输错了.重新输入进去就OK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有程序,就回亮
无法通讯,你在看看设置。

网友I:
有错误的 可以诊断一下 不过有时的错误无关紧要的,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J(2014-07-12):
遇到一样额问题,输出模块是ERR灯亮

网友K(2016-10-18):
请问各位大师傅,我用的是A系列的三菱PLC。由于CPU电池没有了,内面的程序和参数都没有了,现在我搞好了程序和输入、输出模块的参数。只有模拟量的参数没法设置。如何办哦?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没有程序,就回亮无法通讯,你在看看设置。

请问各位大师傅,我用的是A系列的三菱PLC。由于CPU电池没有了,内面的程序和参数都没有了,现在我搞好了程序和输入、输出模块的参数。只有模拟量的参数没法设置。如何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