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容柜内元件

楼主(2005-12-13):
很多电工同行说:电容柜内的电容的保护采用微型断路器作为保护元件,另外还要加热继电器作电容的过载保护,请为各位同行有何指教,我个人认为此上述两种作为是没有必的,

网友A:
你能说说为什么呢?
我认为是必要的!!

网友B:
断路器是应该要带的,热继电器可要可不要

网友C:
以前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下几种答案:
1 厂家为了提高柜子的价格;把柜子做的满满的,提价
2 采用电机的老控制方法,作双重保护;

网友D:
还是用熔断器好

网友E:
我认为两种保护都要,这样才能保正安全。

网友F:
呵呵,我的看法与楼上的刚好相反,断路器可以不要,所有的电容只用一把隔离开关就好了,外加保险(起电容短路保护),后接接触器作手动与自动控制,再接热继电器起到过流使接触器断开保护。

网友G:
支持 爱不后悔

网友H:
就是,现在有的用了热继电器,有的又没有用,好像原先的老柜子都是用了的。现在样式就多了。简直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