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接地问题

楼主(2005-12-14):
我们控制室的接地总干线,是从三楼沿墙引到接地极的,由于当时接地线不够长,就采用2m多的镀锌扁钢接着从墙上引下,我们对接地导线已经穿管屏蔽并接地,仪表工就镀锌扁钢要不要屏蔽产生了分歧,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要屏蔽的,哪位大虾能就此发表点意见??

网友A:
用摇表摇一下地电阻,要什么屏蔽?不过防锈。

网友B:
请教各位高人,在工控现场一般有分个地啊!
仪表接地,要接哪个地最好呢?

网友C:
我们这的系统有:防雷地,电气地,安全接地,仪表地,主参考接地,主控室屏蔽外壳接地,每一个都是分开做的,相互距离5米以上。

网友D:
不需要要屏蔽

楼主:
如果不屏蔽的话,由于是从空中引下的,它相当于一根天线,会接收大量的干扰信号,对系统稳定运行会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