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传感器接线

楼主(2005-12-14):
目前想通过一个接线盒用开关控制4路传感器分别显示称重值,以及总和值.用旋钮开关似乎不能实现.请各位高手帮忙。
hzsz776@163.com

网友A:
用旋钮开关有相应电路也能实现,不过通常不是这样做。
硬件采用多路开关、配合软件。。。。

网友B:
买个一对多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C:
采用2线制输入,4路传感器共零,然后选择4路转换开关,每选择1路,则就显示该路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