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PLC通过以太网和上位机连接是否需要编程?

楼主(2005-12-14):
CPU:S7-400,
以太网卡:CP443-1
上位机软件:Intouch
在PLC中是否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呢?还是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您用opc就需要进行网络配置然后下载到plc和计算机opc站中,如果用非opc驱动直接通讯,就不需要编写程序。

楼主:
PLC变成用STEP7 V5.3 SP3,这样不需要进行网络配置吧?是不是也不需要调用什么CP的功能块编程序呢?第一次用CP443-1,不知道什么下手

网友A:
不需要调用功能块编程序,但需要进行网络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