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乘法问题

楼主(2005-12-14):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S7-300的整数乘法运算程序,用PLCSIM赋值监控:
      L     MW     0
      L     MW     2
      *I
      T     MW     4
      AN    OV
      SAVE
      CLR
      A     BR
=     M      0.0
发现有如下问题:
1,    当MW0,MW2,值很大时,输出结果MW4会出现溢出现象,但我在触摸屏想显示这实际值,那如何解决这溢出现象。
2,    当再一次用PLCSIM监控,给MW0,MW2赋值后,,发现整个功能块在不停地闪烁,若把输出结果M0.0改为Q0.0时,此现象消失,这又为什么
3,    第二次重新启动PLCSIM软件时,给MW0赋值为0,却显示为256。若赋值为1,却显示为257。若赋值为2,却显示为258。若赋值为3,却显示为259。这又为什么?郁闷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防止溢出就使用DWORD吧!

网友B:
最好用双整或实数。

网友C(2009-04-18):
我想用MD0×70%该怎么做    急 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防止溢出就使用DWORD吧!

就这样

网友E:
是啊,不知为什么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