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控仪选型问题

楼主(2005-12-14):
我们公司以前用PLC来控制液化气热风炉的温度,PLC温度控制流程如下图.其他相关情况如下 1> 用阀门电机(带减速器)控制液化气阀门开度,阀门从0-90度时间为30秒,0度角和90度角都有行程开关(阀门不可能正转超出90度,也不可能反转低于0度). 2> 热电偶类型为K型,控制温度范围200-360度. 3> 正转反转是通过PLC输出开关量接通继电器来控制,程序中有设计正转反转不能同时导通. 4> 为了加快响应速度,在程序中分段控制(改变了方波的周期) 为了降低成本,想用温控仪代替,不知那个公司的温控仪能否实现替代功能?如果可以,请告知我型号,价格. 联系:jianganlin@126.com

网友A:
使用logo来做,又便宜又方便。
温控器可能难实现

网友B:
最多要分多少程序段?30段够吗?

网友C:
智能温控器绝对没问题,需要提供详细资料联系我!lixiang@jd-shinko.com

网友D:
如果参照你的图,只使用温控器看来实现不了,你要控制2个电机,还要改变两个方波的周期,还有3处需要判断,找人定做吧!但我公司的仪表用来控温一般温差不会超过2度(没控制过液化气热风炉的温度),你不用这么复杂来判断吧!可以来电话咨询一下,我们聊一下。0592-5653698-工程部

网友E:
你可以了解一下AI-808P的产品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用德国产KS90智能温控仪

网友F:
zyp_zerosum@163.com

网友G:
虽然是以温度为基准点的。但是电机的动作是和时间有关系的而且是方波输出,LZ可以考虑用仪表带动炉门电机的正反转来控制温度,应该不成问题,就是看现场是否容许这么做,但估计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