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富士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12-14):
我单位使用了一台富士FRENIC 5000P11S 132kw的变频器,昨日报OH1故障,即散热片过热,检查冷却风扇工作正常,假如风扇坏一个或是热敏电阻有问题,由于我们暂没备件,能有什么方法应急处理一下及时开起来?请尽快给以回复,多谢了

网友A:
如果冷却风扇正常则有可能是主板坏,是通病,请找代理商解决。

网友B:
1,将电压输入端11,12,13端接线拆下试试
2,有时风扇劣化也可能
3,有时气温太低也可能(如东北)

楼主:
昨日又报OH1,且复不了位,只能更换坏风扇,问题解决,可一个风扇竟要555元,气愤!在下多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我这里80元。

网友B:
我定购了一批日本品牌NMB的,一定要用滚珠轴承的。

网友C(2007-09-01):
现在我修一台ad-1012单相变频器,遇到了困惑!客户那来时故障是开机就跳闸!打开电路检测两个IGBT穿了!可是换上后上电没启动就有直流70多伏的电压!然后分别测对电源负极电压,一路是70多伏,一路是140多伏,是不是输出140一路那端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C:
李工:
 你好!
 现在我修一台ad-1012单相变频器,遇到了困惑!客户那来时故障是开机就跳闸!打开电路检测两个IGBT穿了!可是换上后上电没启动就有直流70多伏的电压!然后分别测对电源负极电压,一路是70多伏,一路是140多伏,是不是输出140一路那端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D:
请问李春发老师,你那的冷却风扇真的那么便宜吗?能不能代用啊?寿命能保证吗?我在深圳厂家买的一批富士变频器进口原装风扇最贵的要2000多!

网友C(2007-11-01):
李老师你好!
  西门子变频器开关电源振荡芯片3844的三脚外接有个小贴片三极管穿了,不知道型号 ,请李老师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E(2009-02-16):
李老师你好:

    我在维修一台三菱E500三相380变频器,显示为E.7,我查了几天也查不出结果,李老师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坏了吗?

网友E:
李老师 是一台三菱A500三相380变频器,显示为E.7,我查了几天也查不出结果,李老师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