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触摸屏F940GOT的加密

楼主(2005-12-14):
[b]各位大虾:
我现在有三菱的触摸屏F940GOT需要做一些加密,要求如下:
【操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触摸键对设备进行操作,
但是如果要对一些数据的修改,那就需要输入密码,
在密码正确后,方可对数据进行修改,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设备的正常运行。】
而在软件上只有系统设定里面有“密码”功能,不知如何使用
请各位大虾赐招!!!!
谢谢啦!![/u]

网友A:
这种要求实现较简单的方法是在触摸屏组态时判断特定数据修改时的权限。在plc中也可以实现但是较麻烦。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因为我对三菱的屏不熟悉!
谢谢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辑画面的软件?我才能告诉你怎么修改呀!

网友B:
你在进入你想加密的画面前一画面,设置两个触摸键,一个键码位FF68,一个是FF69这个是复位的,设置后,你在画面编辑环境下,显示和项目/系统设定/密码设定,你设置密码即可。

网友C:
请问这两个触摸键是分开的还是叠合在一起的?

网友B:
当然是分开的

楼主:
Andrew883,你好!
很感谢您的支持!!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您做一下指导:如果我直接在要加密的画面设定密码可不可以呢?如果不行,为什么呢?谢谢啦!

网友B:
不行,三菱触摸屏这方面做的不好!

网友C:
三菱的触摸屏要是设了密码好像不能调用系统报警画面调用了也返回不了用户画面

网友B:
to:汪辉,我没试过,可能能实现,切换画面到系统界面,系统的界面有序号,我想能调用的,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D:
F930密码功能做的不是很好,我是用PLC帮助完成的,你可以在PLC内不做比较。可以设几组数据做比较来设定不同的权限

网友D:
看你的密码级别是怎么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