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日立变频器SJ300系列参数无法修改的原因

楼主(2005-12-14):
不考虑硬件错误的情况下,发现当H002设定为02(在线自整定)时,变频器不接负载运行一次,停止后H组参数及A001、A002等参数无法修改。(其余大部分是可以修改的)。各位大侠以前可曾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A:
估计是由于无负载导致在线自整定未能完成,复位或重新上电应该能恢复。

网友B:
 “激情如火”厉害!不错!令我等汗颜!

网友C(2006-04-29):
每次都能学到一点东西,令人欣慰!

网友D:
老瞿:
   日立的机器啥时降价?不然就要难卖了,你去呼吁呼吁。好吗?

网友B:
我的原则是宁愿停产都不降价!靠价格竞争的企业是活不长的!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频率!

网友E(2006-07-13):
 老瞿:
     你的日立变频键盘能在我司日立电梯NF货梯上的日立变频器上改数用吗?

网友F(2010-08-26):
日立变频传数据的线谁有

网友G(2011-10-15):
SJ 300能改参数,但按RUN键,RUN灯不亮,是什么原因,那为可帮忙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