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关于GPRS modem 的问题!

楼主(2005-12-14):
我现在使用gprs modem来拨号上网,然后通过ftp等来进行资料传输,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拨上去后都是正常的,但过1个或几个小时后modem就掉线了,此时再拨就无法拨上去,必须重新将modem断电才又正常,不只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问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有没有设置自动重拨呀?

网友:
是在w-ce操作系统下,不管是自动拨还是手动拨都不行,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挂断,此时再拨,只能到“注册用户名密码"这一步,然后就过不去了,必须要将gprs modem断电再重新上电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又断掉了!

网友B:
这是目前GPRS网络的通病,这和网络本身有一定的关系,所以GPRS MODEM产品必须要适合这种网络特性支持自主硬件断电复位,自动重拨这个手段还不够完善...
SARO 3100与SARO 6200产品硬件本身具有定时断电拨片开关,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设定间隔时间进行断电复位..

网友C:
这是GPRS MODEM 的问题,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GPRS MODEM?

网友D:
需要结合相关的拨号软件和硬件重拨功能来解决你的问题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E:
这是GPRS的通病,无法治愈!!!

网友D:
通病是通病,但早已经治愈!就象人的感冒一样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F(2006-03-07):
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可以试用一下深圳威尔西科技的产品we-g01d型号.您就会明白MODEM断线多方面监控,自动复位自动重拨的好处和稳定性.威尔西科技MODEM以及DTU等通讯产品国内价格最平,性能好,质量第一.谢谢大家关注www.wealth-dtu.com.

网友G:
"SARO 3100与SARO 6200产品硬件本身具有定时断电拨片开关"
不可思义!不能软件定时登录登出网络?

网友D:
软件定时登陆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但任何设备都有死机的情况.软件此时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必须定时断电拨片开关和拨号软件配合才行.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