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软件
调用Unload_tool()无限等待

楼主(2005-12-14):
上位机中与PLC通讯一段时间后,d_field_read()返回65535错误,再调用unload_tool()无限等待没有返回了。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65535表示超时错误。unload_tool()无限等待没有返回,可能是由于您的编程有问题,可以用测试demo看看。

楼主:
用demo是没用的,不是每次都没有返回,就是在超时的时候断开没有返回。

网友A:
超时时,先不要断开,重复发送请求数据。结束时再u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