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多谢大家!

楼主(2005-12-14):
请问大家什么叫伺服电机?什么叫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和电动执行机构的区别?请问什么叫力矩(学过忘了)请大家多多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哇,一下子这么多问题,建议你多看看以前的贴子,伺服电机有明确的解释,对于其他问题翻翻书就可以了

网友B:
来点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吧,否则日后见到网友不是很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