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阻双支铂里有6个接线端怎么接线

楼主(2005-12-14):
请教双支铂里有6个接线端是怎么接线的.十分感谢

网友A:
单支三线会接吧?

网友B:
哪个是一个电阻两个信号输出
每三个为一组

网友C:
先看位置分成2组,然后看颜色接对(颜色相同的你会发现是导通的)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它是什么工作原理呢
单只的也不会接我!!!

网友D:
 lifeng816816:
使用万用表把6根线分成2组,看你要接的是什磨(数显表、变送器、还是PLC、DCS等等),需要查看相关的说明书.

网友E(2011-08-29):
一根红色和2根绿色为一组       引出6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