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启动冲击的问题

楼主(2005-12-14):
大家好!小弟最近接触到这样在一个问题:在控制机床时,用台式机的话一切正常,但是用笔记本的话,机床在运动的时候首先会有一个冲击;因为开始笔记本的信号不能驱动,小弟在机床的接受信号断加了信号驱动,这样不能驱动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带来机床冲击的问题;

网友A:
没看明白,笔记本不应该是做驱动的。笔记本和机床之间究竟还有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