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位置-速度控制模式

楼主(2005-12-14):
请告诉解答一下: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位置-速度控制模式的区别及应用场合,我有两轴,要求速度和位置均以4:1的比例同步,即有定位精度要求,有由速度控制要求,是否就该用位置-速度控制模式呢?

网友A:
速度模式就可以

网友B:
王老师,位置控制是由脉冲信号控制的,而速度控制是由模拟信号控制的,位置-速度控制模式是在脉冲信号控制的基础上,在软件中增加了限速功能。你的要求可以在驱动器上做速度环控制,将位置环反馈到控制器中,这样就可以形成双闭环。至于你速度和位置均以4:1的比例同步的问题,一种方法可以在驱动器中做电子齿轮,另一种方法可以在控制器中做好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