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x的plc用 RTU模式不能通信阿

楼主(2005-12-14):
台达ex的plc用 RTU模式不能通信阿,我用通信向导设置成RTU模式,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9600的波特率,但通信不上啊

网友A:
您可以采用modbus测试工具进行测试。看看是否参数有问题。

网友B:
请问你用台达EX的PLC和什么设备进行通信?我做过试验,可以和台达的变频器进行通信!模式为MODBUS  RTU

网友C:
当PLC作为主站可以用MODBUS RUT,如果是从站就只能有MODBUS ASCII

网友D:
EX/ES/SS V5.8版本有此问题,请更新韧体到V5.9或V6.0.
SA/SX/SC/EH没有此问题!

网友E(2008-07-07):
那RTU模式的PLC程序该怎么写?比如说我想实现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修改频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