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下进行modbusTCP开发的端口问题

楼主(2005-12-14):
     我们知道MODBUS/TCP的访问端口一般默认为 502.但是在linux下开发时要注意502端口在默认状态下禁止应用软件使用。必须通过获得系统的修改权限方可以调用。
例如:下面的程序

 int sockfd, i;
 struct sockaddr_in address;
 size_t addrlength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if ( (sockfd = socket(PF_INET, SOCK_STREAM, 0)) < 0)
  printf("error on socket\n");

 i = 1;
 setsockopt(sockfd, SOL_SOCKET, SO_REUSEADDR, &i, sizeof(i));

 address.sin_family = AF_INET;
 address.sin_port = htons(PORT_NUMBER);
 memset(&address.sin_addr, 0, sizeof(address.sin_addr));

 if (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 *) &address, sizeof(address)))
  printf("error on bind\n");

 if (listen(sockfd, 5))
  printf("error on listen\n");

在开始编译执行时,提示错误:"error on bind". (with #define PORT_NUMBER 502)

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2233,那么就不会有问题,如: #define PORT_NUMBER 2233
这是因为1024以下的端口都是系统保留端口,只有拥有id 0或者 CAP_NET_BIND_SERVICE 能使用它们进行通讯,
使用:RTFM capabilities(7): 后将会获得CAP_NET_BIND_SERVICE 权利。

一个好人!

网友(2006-05-14):
请教:什么是MODIBUS TCP,与MODIBUS及TCP/IP有何区别!

一个好人!

网友:
请教:什么是MODIBUS TCP,与MODIBUS及TCP/IP有何区别!
3726810@163.com

楼主:
MODBUS TCP是modbus在以太网上的通讯方式,MODBUS支持RTU、ASCII、TCP/IP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A:
我也来好好的学习一下新的东西,对我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