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只铂pt100两线制的可以接3线么?

楼主(2005-12-14):
我知道3线的可以当2线的接,不知道2线的可不可以把一根线分出2跟来当3线的接呢?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3线或4线的接法主要是用于补尝,对于2线制仪表来说,可以接3线,但起不到补尝作用.

网友C:
不可以,不过现在有一种可接两线也可接三线的

网友D:
如果仪表有补偿功能,为什么不可以?愿闻其详。。。

网友E:
3线值是1负2正,把2正的短接不就可以了,可以用,但没导线电阻补偿了。

楼主:
不知道谁有2线和3线pt100的内部接线图.是否3线的只是在电阻的某一端直接多接一根线出来的呢?

楼主:
请教黑杰克:
您所说的正和负是指?电压?电流?
电阻谈不上正负啊!!!!!

网友E:
你理解错了,不是指真的电源+—啊!只是一种表示而已。假设是3线制的话那两根一样的线是金属电阻丝两端接出来的,是导通的。2线制热电阻金属电阻丝就接出一根线。你分清楚那根是那根就可以了。

楼主:
那我2线的接3线,只要我分的那根线长度趋近与0是不是就是和3线的没区别了?
如果我要分的那根线假设有10cm长,我在10cm长的地方接出2根来就少补偿了10cm的线的电阻,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E:
2线制PT100靠外部接线是不可能有补偿的。3线制的才有补偿。上网找一下使用电桥作测量仪表时,减小热电阻和测量仪表之间连接导线电阻因温度引起的测量误差原理的书看看吧!

网友F(2010-04-07):
2线不能当3线使,3线可当2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