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WinCC5.1里面怎么修改用户的密码?

楼主(2005-12-14):
请教在WinCC5.1里面怎么修改用户的密码?比如做一个用户管理的界面,然后通过这个界面里的文本控件更改WinCC5.1里面用户的密码。

网友A:
好像西门子对于这个功能支持的不好,其他工控组态软件都有现成的函数,我曾经问过技术支持,使用API可以实现,但是我用过,没有成功,只是可以建立新用户。

网友B:
搞那么复杂干嘛啊
在用户管理器里改不一样啊

网友C:
不好做,还是换6.0吧,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