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切换问题 急求答案

楼主(2005-12-14):
现有2路380V电源供电   一起带2500A的许多东西
要求可以在380V2路电源中 手/自动切换
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你们双电路切换的意图是什么?保证供电质量,还是保证供电稳定性?

网友B:
有专门的产品如ABB的DPT系列..

网友B:
如果搞不定我来帮你作个2*2500A电源切换柜

网友C:
切换时的要求怎样?是否要求不间断?
做一个电源切换柜可以实现。

网友D:
用双电源切换装置加二台带机械连锁2500A的断路器

网友E:
自己设计一个控制回路,两路电源主回路用两个主接触器,两路电源分别用三个低电压继电器(接相电压),电源1三个低电压继电器常闭辅助点并联,再和电源1主接触器常闭辅助点串联接至电源2控制回路内形成互锁,电源2接线同电源1 ,手/自动切换,加个切换开关,切到手动时靠启停按钮加个自保持回路即可实现.切到自动靠另一电源回路三个低电压继电器常闭辅助点,加另一电源回路主接触器常闭辅助点使本电源回路线圈得电启动.

网友F:
买个双电源自动切换器质量好点的得1W多,差点的6到7千,自己能设计,估计能节省开支

网友G:
做一个电源切换柜可以实现。

网友H:
是不是自备电源切换

网友I:
楼上的各位同志你们注意一下是2500A不是250A不是哪么好搞的。

网友J:
如果要无缝切换。要逆变才行。我做过3000A的。100%平滑过渡
允许时延的话。双电网切换时间为50ms.单电网为40ms。属于有冲击切换。
需要资料的话可与我联系。
bonjoursextant@yahoo.com.cn
 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韩敏勤。

网友K(2006-05-12):
2500A,热并.好大的容量?实现此容量,代价不小.

网友L:
双电源开关或用万能断路器2台设计成互锁

网友M(2006-07-17):
垃圾场果然强人,只是双电源最可靠最廉价的方案赚不到钱,

再问强人,2500A的电流,接触器吃的消么?恐怕会烧结喔

网友N:
主要看后面的负载才好确定ATS的型号.

网友E:
确实没有看清楚载流量,用断路器互锁吧,可用上海人民的小车式的,不知道和双电源开关哪个贵

网友O:
给你介绍一个010-88099046-808专做双电源切换的。不是广告!

网友P:
有现成的双路电源切换器
你在网上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