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LT-28 一上电就报过载

楼主(2005-12-14):
我的施耐德ALT-28 一上电就报OHF过载,没有接电机。不知道哪里出了故障。哪位大侠能不能告诉我哪里坏了

网友A(2008-04-26):
我的也是一样,不过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故障说明书上说是变频器过载。

网友B:
看变频器用的时间长短来说。有的是元件不行了。驱动的问题较多。还有可能就是荷尔器件的问题,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