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5-12-14):
用PLC控制交流伺服电机时,如果只想进行速度控制,用脉冲控制和用模拟量控制两者谁更好些?
用模拟量控制时是不是一般都用PLC模拟量输出模块啊?用可调电位器会看起来不太直接啊?

网友A:
用脉冲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B:
对于速度控制还是用模拟量控制比较好

网友C:
我也觉的用模拟量控制比较好

楼主:
请刘版主详细解释一下用脉冲控制的好处。

网友D:
请解释清楚一些。

网友E:
脉冲控制精确!!!抗干扰!

网友A:
用脉冲控制,主要的好处是方便,脉冲的频率控制速度,对PLC而言,在硬件上比较简单,如果频率不是很高,则不需要添加任何功能扩展模块。
从应用的要求来看,只要对速度进行控制,似乎首先想到的是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用模拟量控制,但是,模拟量控制的方式,如果PLC开环控制,则有速度精度问题,如果PLC闭还控制,显然麻烦得多。而且,相对而言,模拟量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如果确实需要很好的控制效果,选择模拟量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在电磁兼容上下工夫,可是对于这么简单的要求,直接绕开模拟量比较省事。
如果调速范围很大,1:1000,甚至更高,那么PLC在不添加模块的情况下,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实现频率的稳定输出恐怕也挺麻烦,那还是用模拟量进行闭环控制比较现实。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指点!!